[求助] IC615 + MMSIM10 使用加速仿真 aps和turbo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26):
500资产
仿真一个比较大的复杂ADC,trans仿真。

在IC615 + MMSIM10 的条件下,普通 spectre仿真可以顺利完成,就是耗时比较长,大概25分-35分。

想通过使用加速方法来提高仿真速度,在ADE的setup--high-performance里设置了 simulation performance mode 为aps (或者 turbo),
然后报错,ERROR(VACOMP-1008).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。

我这种情况应该不是ahdl compiler的问题,因为普通的 spectre 仿真可以顺利完成啊。
所以论坛里一些其他方法,包括修改 CDS_AHDLCMI_ENABLE NO 等方法对我这个问题也没什么效果。

继续查看ahdlcmi.out的内容,还是一头雾水,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

我觉得问题应该就是出在aps或者turbo上,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?
先谢谢了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给sin元哦

楼主:
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?

楼主:
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嘛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我遇到过,如果没记错的话要用mmsim11来配615就可以了,eetop上有下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我去找个MMSIM11试试,谢谢了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嗯嗯,那个附件太多了,还没下载完呢,等问题解决了立刻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版主了,放心,不会不给的

网友:
we use 5141 + mmsim 10. no problem.
I will try "615 + mmsim10" and see , if I will get the same problem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thanks for your test,please let me know the resul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对啊,怎么还是不好使啊,我终于下好了MMSIM11了,但是还是不好使啊,完全一样的反应。
   普通spectre仿真能跑,用上aps就报错了,还是VACOMP-1008错误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有没有可能是我的license问题?

license只支持普通spectre仿真,没有包含aps的feature?

楼主:
经过仔细查阅ahdlcmi.out文件,我发现错误主要在这些地方。
In file included from /usr/include/math.h:26,
                 from nor_gate_func.c:1:
/usr/include/features.h:374:25: error: sys/cdefs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/usr/include/features.h:398:23: error: gnu/stubs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In file included from nor_gate_func.c:1:
/usr/include/math.h:32:27: error: bits/huge_val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/usr/include/math.h:34:29: error: bits/huge_valf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/usr/include/math.h:35:29: error: bits/huge_vall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/usr/include/math.h:38:23: error: bits/inf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/usr/include/math.h:41:23: error: bits/nan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/usr/include/math.h:45:26: error: bits/mathdef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/usr/include/math.h:69:28: error: bits/mathcalls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还有很多类似的等等,但我仔细查阅了上述linux目录,文件都存在啊。。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报这些错误

网友(2015-01-21):
是不是32位的问题?

网友(2015-03-14)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5-05-26):
我也一直遇到这个问题,之前一直解决不了,之前搜到过这个帖子,但是看也没解决。刚好前段时间服务器挂了,就把32bit的系统升级为64bit的,所使用的软件全部没变,license也没换。刚才又尝试了一次APS,正常运行了。没有再报那个错误,只是仿真PSS的结果显示不出来,还要再研究下。不过看来这个错误应该与系统是32bit还是64bit有关。
PS:另外一台没有重装的系统还是32bit,该服务器就没法使用APS。

网友(2017-12-16):
回复 楼主:

   根据楼主的描述和我的亲身经历,应该是gcc版本的问题,需要将$dir/MMSIMxx/tools.lnx86/cdsgcc/gcc/4.x/bin/gcc的版本更新一下,可以先把老版本重命名备份一下,然后使用软连接将系统的gcc链接至此,比如ln -s /usr/bin/gcc $dir/MMSIMxx/tools.lnx86/cdsgcc/gcc/4.x/bin/gcc,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其他原因,在我的MMSIM151上是可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