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有没有比connect_pin快的命令

楼主(2014-09-26):
做低功耗设计,加入了2w+个power gate,用connect_pin把sleep信号连起来,一晚上都没跑完 ,有没有快速的方法?

楼主:
已解决  先create_net 再connect_net   比connect_pin快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 1分钟就跑完了
有人知道为什么吗?

网友:
connect_pin通常用在跨hierarchy连接上,因为他可以自动创建port,很方便,

对于同一个hier下的,用connect_net 最方便了,

网友:
connect_power_switch不好用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木有用过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哦,可以man一下,貌似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对, 对pg的daisy chain连接 专用的,  connect_power_switch ,

不过有时候pattern复杂了 还不如connect_pin/connect_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