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smoscope缺少的libstdc库

楼主(2014-09-26):
安装cosmoscope 后  运行cscope&  提示缺少个libstdc++.so.6.0
1.删除libstdc++.so.6,终端输入:rm -rf /urs/lib64/libstdc++.so.6
2..重做libstdc++.so.6软链接,
终端输入:ln -s /urs/lib64/libstdc++.so.6.0.10 /urs/lib64/libstdc++.so.6

cosmoscope

网友:
谢谢!按照你的方法做了一遍,还是提示错误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libstdc++.so.6: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楼主:
不好意思  是在 /usr/lib64/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会用这个命令,我没有

楼主:
没有了   删除原有的连接  在新建一个就好了

楼主:
cd /usr/lib64
cp libstdc++.so.6.0.10  .
rm -rf libstdc++.so.6
ln -s   libstdc++.so.6.0.10    libstdc++.so.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