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straps via 变小

楼主(2014-09-26):
如题:icc straps via 如何改成小于100%的via,edi有这个命令的,很方便。谢谢你的回复先

网友:
set_advanced_preroute_vias -contact_code xxx -size_array_by { }

方法比edi复杂,说实在的

楼主:
是的,edi gui操作可以区域改小 还是比较方便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的目的是因为congestion ,所有想把区域的via减小,set_preroute_advanced_via_rule -cut_layer  -size_by_array后用create_preroute_via -advanced_via_rules -optimize_via_locations -within {}.可是还是改不了,design已经route_opt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给你出个馊主意,按类型把孔选出来,然后整体替换成你想要的
或者dump出来,按类型删掉strap,把dump文件修改后再source回去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这个动作太大了,我只是想区域修改。我手动改了,icc里面确实不太好实现。谢谢你的回复 哈哈

网友:
set_via_array_size  直接改via,很快的,专门针对改via array size,这一点比edi快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版大,我右击选择属性在里面改的,跟你说的这个意思差不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这个如果由小via 变成大via     它会care  旁边的signal net 么?

网友:
需要做incremental route的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ok      我是想问 它会看到旁边有同层的金属,为了去避免short 而不去换大的via?  这时候via 的更换优先级更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