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基于replica biasing电路 VCO的工作点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09-26):
replica biasing circuit

replica biasing circuit

电路如上图所示,差分的VCO的自偏置产生电路,问题是需不需要保证M2和M7两个对管工作在饱和区?
拉扎维书上VCO那章要求保证他们不进入三极管区,是否有必要?
如果工作在饱和区VCT的范围会受到限制,如果工作在线性区会不会对VCO有影响?
欢迎高手指教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请高手出来指导一下!

网友:
M2, M7饱和区才能保证 M1 M8 的 VDS 基本相同,电流也相同 。
M2, M7可偏置在 vod ~= 10mv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首先谢谢你的回复,我觉得M2和M7工作在线性区时M1和M8的VDS也是相同的,因为电路其实是对称的。感觉M2和M7的Vod并不是很重要,只要保证增益足够,在VCO翻转的时候确保M1不进入线性区就没有什么影响。

楼主:
没人出来指点一下吗?

网友:
不需要,M2和M7的作用纯粹是隔离作用,隔离v2和M1的漏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但是在VCO工作的时候M2和M7两个对管会在截止区和线性区之间切换,没有影响吗?饱和区会更好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vdd给栅供电,无法工作在饱和区吧,再说了这里是osc,工作做区域的控制要耗费很多功耗的。

网友(2014-11-05):
回复 网友C:

   请问你在哪里截的这个图,能把文章发给我吗?谢谢你了

网友(2016-03-30):
不需要,这部分是bias电路,不是VCO吧,vco里边这两个管子就是switch,所以bias里边只需要接到vdd即可

网友:
请问replica basing 翻译成中文应该叫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