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笔段式LCD

楼主(2014-09-26):
一般笔段式LCD com和seg之间电容大概多大?

网友:
据说有100p左右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什么依据吗

网友:
我也在做这个,可以交流下。我用了200PF

网友(2014-11-28):
请问笔段式LCD怎么等效成负载?也就是说IC需要提供多大的电流才能够驱动笔段式LCD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