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将自己做好的pcell与工艺厂提供的电路单元的参数设置建立起来,方便layoutXL调用

楼主(2014-09-26):
tsmc的PDK只提供了nand,nor,inv的电路单元,却没有layout,我呢,自己做了nand,nor,inv的pcell,可以自动增长W,L,但是不知如何将我的pcell与tsmc的PDK中相应的电路单元参数共享起来,以方便layoutXL调用出来的layout符合电路单元要求的尺寸.谢谢

网友:
pcell中的参数要与CDF中的参数一致。

网友:
你可以用skill码一个脚本,然后根据schematic里的device调用你自己pcell,

网友:
这样用不好吧,如果出现两个尺寸不一样的反相器XL后高度会不会不一致,这样不会影响走线么

网友(2017-01-06):
回复 楼主:

   大哥,请问你是怎么制作nor等logic的 pcell的,求指教

网友:
大哥,请问你是怎么制作nor等logic的 pcell的,求指教

网友(2017-06-02):
先确定是PCELL,不是普通LAYOUT视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