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HFSS怎么仿真电感gds

楼主(2014-09-26):
用HFSS怎么导入cadence画的电感gds,并加以仿真呢?

网友:
先导入ADS,再导入HFSS

网友:
能详细点吗

网友(2014-10-31):
回复 楼主:

   generatesparam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sparammmmmmmmmmmmmmmmmm

网友:
从cadence导出 gds 再导入到HFSS 我一直这么仿真的 HFSS上面建模 特别是 八边形的 比较痛苦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脚本文件建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知道eWave三维全波电磁场仿真可以精准、快速地仿真电感。
    你只需要把GDSII读入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5-01-19):
没有hfss的tech文件,导入后怎么设置,而且导入GDS后很多层,数据量很大,这个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(2015-10-22):
回复 网友B:
tech文件是需要自己写的,根据不同的工艺,tech文件的内容不同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大家都不容易

网友(2016-03-01):
能说的详细点吗???

网友:
努力回复集信元

网友(2016-05-03):
回复 10# td2014 要如何写tech文件了。。。根据工艺写?要参考那些文件编写tech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在hfss中要添加的tech文件是用来描述每个图层厚度的吗?

网友(2018-11-01):
回复 10# td2014 层主 请问一下,tech文件怎么写,您有之前的例子吗,衬底和tech对应的例子。

网友(2019-07-15):
有结论了吗?

网友(2021-06-15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tech文件是需要自己写的,根据不同的工艺,tech文件的内容不同。。。 ...

前辈,能具体说一下这个怎么操作的吗,纯小白,不知道怎么操作,谢谢您了前辈

网友(2024-06-26):
可以先处理下,把不需要的结构去掉,只仿真IND的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