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CL中如何获取列表

楼主(2014-09-26):
大家好,请教一个基础的tcl问题
我在encounter下,用get_pins得到一个ip的全部端口,如何将这个结果作为一个列表传递到一个变量ippin中?
现在的做法如下:
foreach i $vars(ip_list) {
    set ippin [get_pins -of_objects $i];
    puts $ippin;
}
这样肯定是不对的,$ippin得到的是【】中运行的值,而不是一个列表。
如何才能在$ippin中得到想要的结果呢?

另外请问我在encounter中使用get_pins回车,会发现除了相应的pin被列出来之外,还有一个貌似16进制的数字出现,如0X0012之类,这是为何?如何避免?

先谢谢大家,期待回复ing

网友:
set vars [dbget [dbget -p1 top.insts.name IP_NAME ].instTerms.name];
foreach ippin $vars {
    puts $ippin;
}

网友:
encounter 很多命令兼容synopsys的命令,很多最后一个返回值的是地址值,还是用db命令吧~

楼主:
这个也是我要请教的一个问题,
    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最后的那个地址值?db命令不是很熟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目前我不知道怎么避免。db命令,我不是写上了么? 直接用就好了呀~~ encounter有帮助文档的,你可以看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恩,我看到了,我的意思是db不熟,问问tcl的有没有办法避免~~
这次先拿db命令顶上了

网友(2015-01-17):
set ippin [get_object_name [get_pins -of_objects $i]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