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QS信号应该用IBUFG还是IBUF?

楼主(2014-09-26):
DDR3的DQS信号,在FPGA中应该用IBUFG输入还是IBUF?
多谢~

网友:
你是自己写的controler吗?我觉得应该要用IBUFG的。如果用的IP的话这些不用care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是的,自己写的逻辑……多谢啦!

网友:
The IBUF and IBUFG primitives are the same. IBUFGs are used when an input buffer is
used as a clock inpu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