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如何存波形到文件

楼主(2014-09-26):
请教各位hspice有什么语句可以把仿真的波形数据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?
比如 .AC 100 1K 1G  做AC仿真,然后把这601个频率点处对应的输出电压存到一个文本文件里。

网友:
忘记了,等我想起来告诉你 好像是什么>>out(随便什么名字).out

网友:
用print 然后ac文件里面有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24-05-22):
print试了 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