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如何折中稳定性和增益?

楼主(2014-09-27):
做了一个两级的cascode结构PA,在仿输出级的时候遇到了稳定性的问题,在栅漏端串联一个电阻增益损失比较大,在输出级要求有10dB以上的增益,而且输入1dB压缩点要高,所以,只在mos管栅漏串联一个电阻没有办法既能保持稳定性又能保持增益,想问一下,一般在处理PA稳定性问题时,都是采用什么方法?有没有兼顾稳定性和增益的折中方法?谢谢!

网友:
一起等待牛人的解答。

网友:
用电容补偿。

网友:
差分结构还是单端结构?
共模稳定性还是差模稳定性?
匹配电路片上还是片外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差分结构。我想做一个大功率的两级PA,两级都是差分cascode结构,两级功率增益在30dB左右,第一级分配16dB的增益,第二级分配14dB的增益。我不太懂共模稳定还是差模稳定。我衡量稳定性主要是通过仿SP看kf和B1f来确定。PA输出匹配放在片外,单独仿输出级时,输出级能够实现输入1dB压缩点未15.8dBm,输出1dB压缩点未31dBm。我没有单独仿驱动级,而是在输出级仿真完成以后,直接设计好输入级,连成两级PA直接仿真。级间匹配也是用的负载线匹配,先仿出输出级的输入阻抗,然后根据负载线理论,大致估算驱动级需要提供的功率,然后设计级间匹配,设计的级间匹配时T型结构,不过对整个电路仿SP,总是不稳定。我觉得是不是增益太大的缘故,这种大功率的PA,级间匹配一般怎么处理?我现在是级间匹配没办法处理,设计的级间匹配能够满足功率要求,但是不稳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用电容补偿,能改善线性度,但是稳定性能改善吗?

网友:
带bondwire吗?两级的电源和地分开了吗?bypass cap加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bypass cap是指的vdd和gnd之间的大电容吗?为了防止电源抖动?我还没加,在仿真的时候,加bypass cap主要作用是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两级源和地是分开的.

网友:
如果你的电源和地都不是理想的而是有bondwire寄生的话,bypass一定要加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现在还没考虑bondwire的寄生电感。大功率两级PA级间匹配,你一般都是怎么处理?我现在完全没办法使电路稳定

网友:
贴电路图我看一下你的testbench。
1. 可以考虑加neutralized cap抵消cgd,改善差模稳定性,但对共模稳定性可能有害;
2. 级间匹配用片上transformer最佳,对稳定性和线性度都有帮助;
3. 不考虑bondwire寄生,你的仿真结果意义不大......

回复  totowo

    我现在还没考虑bondwire的寄生电感。大功率两级PA级间匹配,你一般都是怎么处理?我 ...
引用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0))RFLPSN_AV6A8%XHIL3.png 回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仿真电路包括两级,两级都是cascode结构,第二级使用了电容补偿。输出匹配时pi型结构,级间匹配是T型结构,输入没有做匹配。

网友:
你电源和cascode偏置为何都要通过电阻接到理想电源?

回复  totowo

    仿真电路包括两级,两级都是cascode结构,第二级使用了电容补偿。输出匹配时pi型结 ...
引用 楼主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牛人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电阻都是0欧姆,用来看电流的。

网友:
你所谓都不稳定是kf<1还是直接<0有负阻?主要是什么频段,贴图看看
你把级间匹配和输出匹配的电路都改成伪差分试试呢?P和N不要通过电感或电容连接,而是各自接对地的单端电容(电感);

PS:第二级的电容补偿有意义么?bipolar的PA倒是这样用的多。

回复  totowo

    仿真电路包括两级,两级都是cascode结构,第二级使用了电容补偿。输出匹配时pi型结 ...
引用 楼主:

网友(2015-01-07):
回复 楼主:
你这是用的理想元件吧,输出功率能做到这么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实际元件,输入输出匹配都放在片外,级间匹配都用的实际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