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后端修复保持时间的探讨。

楼主(2014-09-27):
最近在进行后端修复hold的方法。1. 如要在某段路径上插入buffer,插入位置如何选定?
2. 使用的指令。我的流程是detachterm-addinst-attachterm-ecoroute.
3. addinst -loc x y的坐标位置的选定
欢迎探讨哈。

网友:
没看明白,这个究竟是什么指令

网友:
一般算好插几个之后直接在旁边找空地插,这样时序估算起来比较准确

网友:
ecoAddRepeater -net xxx -cell xxx -relativeDistToSink xxx -hinstGuide xxx

网友:
optDesign -postRoute -hold
不做这个? 你想怎么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