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alring

楼主(2014-09-27):
有个问题请教大家:sealring上画了active ,contact ,via,metal,但 没画p+ implant 然后接到GND,这样会对芯片有什么影响?

楼主:
这样的话应该是sealring 还是没接到GND上是吧?那ACTIVE悬浮对芯片会有什么影响呢?

网友:
sealring 应该可以悬浮吧。

网友:
之前看过,有说那个环是用来抵挡芯片外围的杂志污染的。所一孔什么的都是连在一起的,,如果没有连衬底,那是否意味着,它中间是可以进去杂质的。。

网友:
有active无p+怎么可能过drc?act+掺杂才是注入的掩膜啊---不过sealring不接地其实影响不是那么大,主要作用还是防止划片应力。防静电吸收电荷什么的都是附加功能了。

网友:
sealring 的drc rule是单独的,又不是想做出器件来,要做出那个几何结构而已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active,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。画与不画都没有区别了。

网友:
要看你做的是什么芯片,如果是power,或者diver芯片,最好还是接地 ,会起到一些抗烦扰的作用,增强chip GND。其他的没有影响,只是起到一些简单的物理隔离的作用,不接地无所谓的!

网友:
不加P+的ACTIVE效果不大了,到衬底没有隔离

网友B:
上LAYOUT課時老師有提到:
SEAL RING的作用是防止切割時,因應力產生的裂痕損壞到晶片
而需要接到晶片電位是為了使切割過程中產生的靜電不過於集中在SEAL RING上,繼而損壞到晶片

网友:
如果对隔离度没要求,片子上也没有大的噪声源,那就无所谓

网友:
有噪声源的话,呵呵,那就好玩喏

网友(2022-06-02):
Thanks for the discussion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LAYOUT課時老師有提到:
SEAL RING的作用是防止切割時,因應力產生的裂痕損壞到晶片
而需要接到晶片電位 ...

good. thanks for shar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