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拉扎维模拟cmos相关问题

楼主(2014-09-27):
拉扎维模拟CMOS书中第九章提到,采用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可以使输入和输出短接,而套筒式结构却不能,这是为什么,求大神详细说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你还是把电路图贴出来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输出范围和输入范围无交集

网友:
书上讲了的啊,套筒不能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啊

网友:
输入和输出电压的范围交集很小,或者根本没有交集。
结成buffer的话,可能有MOS管处于线性区,或者只能在很小输入电压范内保证所有管子饱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就是套筒式和折叠式结构,套筒式不可以把输入输出短接,而折叠式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嗯,明白了,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嗯,已经弄明白了,谢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嗯嗯,明白了,就是求出输入和输出的范围,就可以得到结果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