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电流漏与电流源的区别?

楼主(2014-09-28):
电流漏与电流源的区别?

网友:
一个n管,一个p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形象

网友:
电流漏?
Current Sink 一般翻译成电流沉吧。

网友:
一个change 一个dischange 流入和流出的区别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电流沉绝对是误译,应该是英语较差的学者翻译的只知道sink是沉的意思,实际上这是动词的意思,sink的名词意思应该是槽池沟这种意思,看到有个翻译不错叫电流宿,感觉很形象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膜拜之,allen书上是电流漏,取之地漏之意,可能考虑vss要和pad相连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但电流漏又易与drain混淆,电流宿比较信达雅,我见的不多。电流沉虽是误译,但貌似用的最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何为取之地漏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allen那本书的译者的语文真不知哪位体育老师教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确实,另外上次看到的关于栅的误读也是某些学者不好好查个字典造成的,我想既然你选择翻译学术文献就要严谨一点,最好追求一些完美,看看gray在中国的译作,那些“神句”真心醉了

网友:
这个翻译还要较真么  那英语里有 汉语里没有的多了去了

网友(2020-12-14):
current sink  电流漏/电流沉 是采用NMOS管当电流源
current source 电流源 是采用PMOS管当电流源
一般把这俩都统称为电流源

网友(2023-12-04):
喜欢这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