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命令选择显示不全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14-09-28):
在运行某些命令,比如get_pins ,get_cells,等等,如果结果数目太多,那么就会显示不全,后面有个“...",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工具全部显示搜索结果?

网友:
写个foreach_in_collection,挨个echo full_name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热心帮忙。
    仍然有哪儿没搞对,我用foreach_in_collection a [get_pins chiptop/eeprom/*] {echo $a}
得到的是诸如0x2304这类(这是另一个问题,最下面再讨论)。
用foreach_in_collection a [get_object_name [get_pins chiptop/eeprom/*]] {echo $a}
也是不对,如果是用foreach,则可以得到结果但是后面还是有。。。不是全部结果

chiptop。。什么的是举例。
0x2304这个数一直没搞懂是什么,但是在运行如get_pins,get_cells等命令时,一定会在最后显示这个类型的一个数,不知道为何?

网友:
这个就是collection啊, 看文档,synopsys tcl用法,

get_object_name 已经转成list了,
get_xxx 都是collection, 也就是icc内部的list,数据结构吧

网友:
foreach_in_collection a [get_pins chiptop/eeprom/*] {
set b [get_attribute [get_pins $a] {full_name}]
echo $b
}
应该就可以了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的,很好用,多谢

网友(2018-01-04):
回复 网友C:
请问这个问题如果是 get_attribute [] lib_cell,要得到的是llib_cell,5楼的办法就不奏效了,还有别的办法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试一下collection_to_list

网友:
在DC里面设置set collection_result_display_limit 10000 就好了

网友(2019-02-13):
回复 网友E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