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lvaco仿击穿时,可以用电场作为判据吗?

楼主(2014-09-28):
Silvaco仿击穿时,可以用电场作为判据吗?如果可以,怎么设置呢?

网友:
最好用电流,电场都是local的矢量,不好选择

网友:
恩恩,用电场的话跟你设置的网格有关,所以不严谨

网友:
应该只能用电流吧,击穿是一个电流瞬间增大的过程,用电流更能体现吧,通过电流,找到击穿的电压点,用电压,该怎么设置边界条件呢?

网友(2015-08-06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silvaco击穿时如何看电流分布?还有你有没有仿真过肖特基势垒的反向击穿电压?多谢 我QQ是35054708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