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编程

楼主(2014-09-28):
file:///C:\Users\zol3282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597574939\QQ\WinTemp\RichOle\WCW]M}8}EB1P[[ALH1[)}EL.png  addr_cnt_d是0到5之间的数,请问一下大侠们,这样赋值有问题不,是不是会产生锁存器呢,如何修改

网友:
你这个always块有时钟么,有的话就不是锁存,如果是组合逻辑的always块就可能锁存,因为代码没看全不能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