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拉扎维117页问题。VX=VY?

楼主(2014-09-28):
VX=VGS2,VGS2怎么等于VDS2?

网友:
Vb=Vgs1+Vgs0

Vy=Vb-Vgs0 (Vgs3=Vgs0)

所以 Vy=Vgs1=Vgs2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诶!!你哪个学校的啊?

网友:
已经毕业搬砖了

网友:
(Vgs3=Vgs0)
这个条件是结论
怎能在推导中作为条件使用

推导过程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严格的说,需要指出,VGS0=VGS3的前提是M0和M3的电流比等于他们的(W/L)之比所以做共源共栅电流镜,必须保证共栅管是匹配的,否则VX就不等于VY了。
共源管的VDS就不相等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这个共源共珊电流镜主要是为了抑制沟道长度调制的影响,书上说的原因根本看不懂。能具体说下吗?

网友:
M1、M2是镜像管,VDS不等会引起输出电流不能严格镜像,所以上面叠了两个管子,可以使的VDS相等,使得镜像的更准;从小信号的角度,叠了个管子后,输出电阻变大,VDS变化导致的电流变换变小,因此更准;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能不能讲解下为什么这个电路可以抑制沟道调制效应?还有一个问题:为什么L1要等于L2呢?

网友:
这个拉扎维书上真有,说的很清楚啊

网友(2017-12-30):
共源共珊电流镜主要是为了抑制沟道长度调制的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