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终于,我也遇到了时序问题了(刚才发错地方了)

楼主(2014-09-28):
最近遇到一些问题,代码里有两个20M时钟,一个是外部芯片的输入时钟,一个是片内PLL产生的20mHz。另外还有一个是33Mhz的PCI总线输入时钟。最初写代码时,我认为20MHz也不算高频,并且工程也不大, 于是就没有注意跨时钟域的处理和时钟约束,现在代码写完了,调试时遇到了很头疼的问题,就是代码不稳定。代码功能是对CCD进行图像采集,现在的运行情况,采到50几左右,图像就错掉了。
由于情况不稳定,无法设置准确的捕捉条件,我用signaltap捉了好几天才捉到几个造成不稳定情况的因素。主要如下:

1.状态机跳入了一个未知状态:同时处在了IDLE和READ状态。后来发现原因是:状态机工作在33MHz,而从IDLE到工作状态的跳转条件却是由一个20MHz时钟产生的,虽然33MHz采20MHz,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,但是却导致了状态机跳转不稳定。后来我使用33兆时钟对20兆时钟打了两拍,就暂未出现以上情况。

2.DPRAM的读出数据存在毛刺。原因是:数据同步在片内PLL产生的20MHz,而写时钟却是片外输出的20兆时钟,可能造与写进去的时候就产生了毛刺,从而读出时也产生了毛刺。

        3.一个模块A产生一个20M时钟的低电平脉冲信号,当它传到另一个模块后,用同样的20M时钟去采,居然偶尔会出现采不到的情况。
        以上前两个问题,都是跨时钟域的信号没有进行处理造的,看来时钟问题真的是不管多大的频率都要注意啊,不然是后患无穷。
以前只是在看别人的文档时,了解到对于跨时钟域的信号可能会遇到种种问题,直到现在自己遇到了,才明白其重要性。只是现在还是不大明白,对第1个问题,为何解决方法是打两拍,因为理论是高频采低频是没问题才对啊。另外第2个问题,两个时钟都是20兆,频率一样的,可能只是相位不同,为何会出现毛刺呢?
        对于第3个问题,我真是无解啊,目前出来的错,都是第三个问题造成的,为何两个模块都工作在同一个时钟下,会出现漏采的情况呢

网友:
可以帮忙代码分析。qq827492034童信设计--淘宝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参考附件内的文章,关于clock domain crossing,看看读完能不能自己解释遇到的问题

网友:
第二个问题,加逻辑锁可以解决

网友:
感觉像是两个钟不同源,频率并不是完全相同造成的。

网友:
虽然33MHz采20MHz,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  ???

网友:
第三个问题,如果两个模块时钟一样(连着同一个时钟)就不可能采错,20M不会出现SETUP,HOLD不满足。所以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,高频采低频,不是可以的么?

网友:
楼主最好找点时序分析的基础知识和跨时钟域传输的资料看看。
对于你的问题,时序约束到不到位,器件结构应用的合不合理都需要分析。
1. 33M 采20M 不是理论上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打两拍就好了,需要看具体代码。单bit 信号打两拍可以说是做了跨时钟域处理。
2. 你说存在毛刺是什么情况?两个时钟是不是同步钟?不是同步钟会有问题的。
3. 时序约束做的怎么样?有没有上全局?
个人经验,再慢的时钟都有可能出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第三个问题中的两个20M时钟是同源的吗?

网友:
频率一致,相位不一致,楼主要学习了

网友:
20m采异步20m也不一定能采到,楼主加油。

网友:
1.首先异步时钟的处理跟频率高低没有关系,不管频率高低,跨时钟域的异步信号必须做同步处理。2.其次两个20M时钟是不同的时钟,依然应看作是异步时钟;
3.同时钟信号无法采到有两个可能,一个是时钟skew,一个是信号的走线时延;
楼主没有做时序约束和时序分析么?你这种设计是不可能通过时序检查的。

网友:
大有收获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答,十一里没怎么上论坛,最近又一直在忙于调试,现在才来和大家汇报结果。
目前为止发现的问题除了逻辑问题外,都是由于跨时钟域引起的。arthur_wang_orz提供的资料很有用,里面说的方法我都用到了。

目前的解决办法:
1.将两个时钟域的信号之前加了一个FIFO,即外部芯片提供的20M数据同步时钟做为写时钟,片内PLL产生的20MHz时钟作为读时钟。
2.凡是由一个时钟域输入另一个时钟域的信号,一定使用新时钟域的时钟打两拍,即使旧时钟域的信号是一个很长的电平信号,我之前就是觉得反正是个电平信号,又不是脉冲,一定可以被采得到,后来发现就是这里出了问题。
至于为什么跨时钟于会产生如此大的问题,我还是无法解释,比如,一个清0信号来了后,计数器反而由0变成了'h7e0,或者是其它不相干的数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嗯,现在调试下来,发现真的是多慢的时钟都会出问题,目前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,加了个FIFO对数据处理了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