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28nm工艺中,为什么要有一步栅置换工艺呢?

楼主(2014-09-28):
在28nm工艺中,为什么要有一步栅置换工艺呢?

网友:
英语叫啥,没研究过

网友:
cut poly
对吗?

网友:
cut poly 是切断poly的,置换,,就没听说过

网友:
只知道gate first 和gate last的差别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是啥,求科普

网友:
如果是cut的話就只是要縮小面積而已

网友(2020-10-24):
就是想问为啥先用poly多晶硅,后面再掏空然后填上metal gate 吧?就是前面楼上说的poly las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