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中VDD和GND输入应该走最上层金属板还是最下层?

楼主(2014-09-28):
1、版图中VDD和GND输入应该走最上层金属板还是最下层?

2、各层金属DENSITY不足应该如何处理,这个工艺厂能解决吗,我听说可以。。

3、后仿真提取参数时是否需要解决金属DENSITY的问题。。

诚求教~~

网友:
1不一定,一般在底层
2加金属dummy有脚本自动加,工艺厂可以加
3核心电路最好不要加dummy,其他地方按DRC的来处理,加了dummy之后后仿基本跑不动,所以在保证电路不被dummy影响的条件下,解决密度问题之前后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HX~~非常有帮助~~~

网友:
关于第一个
标准单元走底层
整个IP走高层
整个芯片走顶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学习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THX~
这又让我迷糊了,我是想引出来做输入的,按你的意思是走顶层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