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公式计算问题,找不到规律求助各位一下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4-09-28):
Rs(w)=Rs0+w^2*Ls1^2*Rs1/(Rs1^2+w^2*Ls1^2)Ls(w)=Ls0+Ls1*Rs1^2/(Rs1^2+w^2*Ls1^2)
Rdc=Rs0
Ldc=Ls0+Ls1
想问一下,如何把这四个式子表示成两个正比例函数形式的方程式,或者有什么方法去计算,谢谢。。
有个例子,是用类似形式表示的:

网友:
按例子来啊,w=0得出Rdc Ldc,代入原方程销去DC值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消去DC值吧,只是经过一系列变换表示成那种形式的,我也带进去了,可是不管怎么变还是搞不定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最后结果不都是-DC值吗,这还不是消去?不就是类似y=kx+b消去b吗,虽然x不一定是1次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搞定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