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apless LDO

楼主(2014-09-28):
最近做LDO,觉得Capless LDO轻载很保证稳定,而且所带负载电容也有限制,最小输出电流也有限制,不知各位大侠有何高见

网友:
轻载,需要多大?小于100uA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对,甚至更小,重载电流大,很容易推开次极点,但是当负载关闭,不消耗电流时,而LDO不关闭,那也要保证空载稳定,是不是这时候只能挂一个电流源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是的,或者如果电路切换不是很平凡,可以在低功耗时采用另一个结构。让大功率LDO待机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觉有片外电容的LDO好处多多,就像给电路多加了一个电源,顶多浪费1~2个PIN脚,而Capless LDO做起来又麻烦又费面积性能又差,就只是因为可以集成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chip上加个pin脚容易,外围上加个cap就难多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你说的难具体指的是什么?是指这个cap的值和它的ESR值不准确,还是分立器件带来的成本与体积的增大?还是什么其它原因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成本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一般Capless可以设置成10uA-200mA,再小的静态功耗比较难处理

网友:
如果是 > 10ma pulse loading
, LDO 還能如此嗎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对于轻负载,可以设计有源电容 来补偿,只是复杂化了。没有太大必要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还是应该看从多少跳变到10ma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那就还是得看应用了,看能不能容下一个电容

网友:
    0.5m-> 10ma pulse  , 200Khz  ,  pulse width 2~10us
這樣如何 ?

MCU 使用時會如此 .  不使用時 MCU 會停掉, 電流很小 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其实0.5ma也不小,Capless LDO应该顶得住,怕的是从0电流跳

网友:
回复  peterlin2010

   其实0.5ma也不小,Capless LDO应该顶得住,怕的是从0电流跳
引用 楼主:

    如果MCU  idle mode   是 100ua 內 ..但CLOCK 如果不關就可以 > 100ua
, 碰到問題就是 本來 SYSTEM  有MCU + LDO ,
現在想 SOC 包 MCU .  希望省去 LDO Cap .
這類就沒做過了 , 我是認為很難,
明明 多PIN ,  加外面電容簡單有方便阿 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成本,体积。
    尤其是做SIP的时候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500uA
很大了!
100A以上就不难实现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作为一个基准参考点 设计时先考虑100uA~100mA的负载阶越变化,斜坡变化速率可以考虑1uS
之后才考虑更好的优化。

网友:
感謝 cap less LDO 電流能力一般會多大?  是否如 dc loading 就沒影響
反而 switch load 影響較大 .
pmos 一般極點不好補, 有些使用 nmos

网友(2017-03-22):
Ka Nang, Alex LEUNG A capacitor-free CMOS low-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-Factor-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