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PF定义了level shiter,怎么实现

楼主(2014-09-28):
没接触过level shifter,
UPF里写了set_level_shiter  lsh_TOP_TO_BE -domain PD_BE -elements {x_be_top/rst_n} -applies_to both -rule low_to_high -location self
请问level shiter是综合的时候就会根据UPF加,还是在ICC里加。如何来实现?谢谢!是做完floorplan,在Place的时候加吗?是否是用insert_mv_cells -level_shiter_cell ?

网友:
upf里面写好,dc综合的时候加好, 后端不建议用insert_mv_cells来增加东西,,
要不然和前端formal很难过,

icc里面只是保持LS的属性和保证正确连接关系就行了, 不会增减个数的

网友:
upf定义好,compile的时候工具自动插即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,那对于clock 和 high fanout的signal (比如reset , scan_mode等),在综合的时候加一个level shifter,那在ICC做tree的时候,需要特别处理吗?他是否会当level shiter是一个普通的buffer穿过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,但是最好避免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和你的power intent有关系,也就是power的设计意图,
如果实在在cts,reset上有level shift ,那也必须有LS啊, 不会删除的,

low power flow最后要用mvsim,mvrc,formal,pt验证的,
upf写的好坏事关全局, 所有工具都要吃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为何要避免这种情况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