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EDI 安装问题

楼主(2014-09-28):
红帽5.8版本。用iscape安装了EDI_11.11.001,EDI_13.10.000,EDI_13.20.000三个版本,然后启动,三个版本均显示显示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Xp.so.6: wrong ELF class: ELFCLASS32

网友:
是不是却32bit的   libXp.so.6

网友:
     libXp.so.6: wrong ELF class: ELFCLASS32已经提示你了,是32位库错误。你的系统是64位机器,而EDI需要32位库 libXp.so.6
装上这个库即可(其实这不仅针对EDI,你装的其他Cadence IC相关的软件行也一样。你有没有设置环境变量export CDS_AUTO_64BIT=ALL?在c-shell上使用setenv替代export,即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)。
在Ubuntu等Debian系统上用指令:sudo apt-get install libXp6:i386 从软件源下载安装即可。在RHEL上则用yum安装指令。

楼主(2015-01-12):
谢谢大家~已解决问题,安装了32位库即可

网友(2015-07-25)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下,你的EDI是什么版本啊?

破解了没?求安装教程啊。、、

网友(2017-05-29):
Where u get EDI 13?? Please share the link

网友(2018-08-10):
libXp.so.6: wrong ELF class: ELFCLASS32已经提示你了,是32位库错误。你的系统是64位机器,而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我在终端输入sudo apt-get install libXp6:i386,然后提示是unable to locate package libXp6:i386,没能安装上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