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win7/8+simics在x86平台上模拟sparc架构运行memory compiler全程教程

楼主(2014-09-28):
搞了两天,参考了各个地方的资料终于搞定。看到各个地方的资料总是有些疏漏的地方(大神都是这样的)。决定自己写个总结供大家参考

虽然sparc已经用的越来越少,不过搞出来还是很开心的

先上个图,回家补全安装过程中的要点

明天再开始上传各种附件
准备工作:
1、准备solaris 10 for sparc的镜像文件。注意,一般可以下到DVD版的和CD版的。simics程序中的模板中使用的CD版的。本人在实践中发现DVD版的在安装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,所以还是推荐使用CD来安装。一共有五张,下载地址:http://eduunix.ccut.edu.cn/index2/unixsystem/Solaris/sol-10-u2-ga-sparc-v4/
2、simics 3.0.4破解版。这个可以轻松百度到

安装步骤:
1、安装第一张光盘。
网上有些帖子指出在安装solaris8时安装光盘有问题,所以选择手动设置。但是在这里安装solaris10的时候用自动设置我没有发现问题。唯一有点问题的是就是提示要按F2的时候要按esc+2才管用。不过我牵扯到hostname或者密码什么的我还是喜欢自己设置,我还是选择手动设置各种参数,设置方法为:把simics安装目录下的targets/sunfire/peanut-sol10-cd-install1.simics(不是workspace目录下的),把run-command-file "$scripts$/../common/solaris10-install.include"注释掉。注意有两个地方有run-command-file,不要注释错了,注释错了的话运行的时候就会报莫名其妙的错误。
安装方法很简单,把镜像的名字改成sol-10-GA-sparc-vn-iso.iso,n=1~5,放到workplace下,直接在simics中新建一个session,打开peanut-sol10-cd-install1.simics,开始漫长的安装过程。如果之前注释掉了run-command-file的话就要手动执行boot cdrom -v命令引导安装盘。安装过程中几个关键的设置有一下几个:a)选terminal的时候选pc console的话界面感觉最正常,不过光标老是差一行,其他的就不太好使。还有就是选其他console的话如果按F2没有反应的话就按esc+2就可以了;b)naming service选none
注意安装过程中有些时候感觉卡了,实际上是卡了,耐心等待。全程安装我用x201装了大约有八九个小时,所以一定要有耐心。
2、安装第二到四张光盘
第二张光盘的安装和第一张类似,在simics中新建一个session,打开peanut-sol10-cd-install2.simics。需要注意的是一定等到第一张安装完成后console出现resetting才close session。simics界面也会有相应的提示的。这次安装要安装第二张到第四张CD,反正我是开始安装之后就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才装完。
3、安装第五张光盘
这个安装就很快了,装完之后整个安装过程就结束了。
4、启动solaris10系统。启动系统的话直接新建一个session,打开peanut-common.simics即可。注意打开之后还要在simics界面选择run或者输入run才真正的运行系统。
5、配置图形界面。没有图形界面对于运行memory compiler来说是很不方便的。这里图形界面的配置就和网上流传个各种教程有所区别了,经过我的摸索,下面一个方式是可用的。注意这是我已经把x201上装的系统考到了另外一台win8的本本上了。不过win7和win8之间没有什么兼容性的问题。
设置方法:
a)、将如下代码添加到 peanut-common.simics,  可以是 %workshop%下的peanut-common.simics, 也可以是 %script%下的peanut-common.simics (c:\program files\virtutech\....)

script-branch {
    wait-for-variable machine_defined
    $pcibrd = (create-sunfire-pci-board mac_address = "10:10:10:10:10:14")
    $pgx64 = (create-sun-pci-pgx64)
    $gfxcon = (create-std-graphics-console)
    $keyboard = (create-sun-type5-keyboard)
    $mouse = (create-sun-type5-mouse)
    $scsi_bus1 = (create-std-scsi-bus)

    $system.connect slot2 $pcibrd
    $pcibrd.connect pci-slot0 $pgx64
    $pcibrd.connect $scsi_bus1
    $system.connect keyboard $keyboard
    $system.connect mouse $mouse
    $pgx64.connect console $gfxcon
    $gfxcon.connect keyboard $keyboard
    $gfxcon.connect mouse $mouse
}

b). 将 %scirpt%下的 peanut-setup.include 进行适当修改,

if $os != none {
    #load-persistent-state prefix = (get-component-prefix) $state
    # user override
    $system.set-nvram-hostid $hostid
    $system.set-nvram-mac $mac_address
}

网上流传的教程中还有第三步,不过可能只能在solaris9的情况下需要。solaris10下不需要进行设置。

c)、启动simics,加载 peanut-common.simics, 应该graphics console就出来了,但是boot disk1 -v 会失败,报错disk1 wrong magic number。但是没事,可以继续下面的步骤

   在simics中,依次输入如下命令
    stop
    load-persistent-state prefix = (get-component-prefix) peanut-sol10.state

    转到图形console中,键入如下命令启动

    boot disk1 -rv

    记住一定要用 -r,  因为我的系统是在text console下安装, 图形设备都没有进行配置,使用 -r 让系统自动配置显卡。

    在solaris 10下 cde界面过会就应该出来了。

这时应该会有一个text console和一个图形界面。此时一定要耐心等待,启动过程奇慢无比。出现solaris 10的桌面之后说明图形界面启动成功。这时建议保存一个state

d)此时发现鼠标基本上是幻灯片的感觉。没办法,这个和内存的大小和性能关系都不大,只能忍受。不过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host和虚拟机时钟不同步的现象,导致输入指令的时候崩坏,建议把键盘的repeat关掉,省心些。

6、配置文件传输。
simics中文件传输的方式有mount cd、ftp、文件共享这么几种。最方便的肯定是直接设置虚拟机读取host硬盘上的数据。不过要完成这个设置需要往虚拟机中拷贝两个文件,拷贝的方式这里用mount cd的方式最简单。

a)用ultraiso将simics安装目录下\import\sun4u\mount_simicsfs 和 \import\sun4u\simicsfs-sol10 做成一个iso文件,放到workplace下
b)

simics> new-file-cdrom myimage.iso
cdrom ’myimage’ created
simics> cd0.insert myimage
Inserting media ’myimage’ into CDROM drive

这时solaris中应该就跳出了cd的内容。
新建一个文件夹/usr/lib/fs/simicsfs/,将mount_simicsfs 放到里面,并且重命名为mount
将simicsfs-sol10拷贝到/usr/kernel/fs/sparcv9/中。注意,simics会将文件名切断,这里simicsfs-sol10就变成了simicsfs。反正也要重命名成simicsfs,省事了。

c)编辑/etc/vfstab文件,再下面加一行
simicsfs - /host simicsfs - no -

d)开一个terminal,mkdir host
e)执行 mount /host
这时,list /host发现C盘下的东西就出现在了solaris中。可以把memory compiler放在c盘,然后cp到虚拟机里运行了
参考资料:
http://bbs.chinaunix.net/thread-995802-1-1.html
http://bbs.chinaunix.net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22672
http://m.blog.csdn.net/blog/cuterhei/8842949
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simics自带的各种手册

关于软件和系统镜像给大家百度盘链接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恭喜囉!
不過看到你桌面上有裝Verisilicon的Memory compiler.
Verisilicon真是一家濫公司,IP真是夠爛的
之前的公司用到快要被弄到倒掉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!

网友(2015-01-27):
disk 5 怎么安装
好像安装不了啊啊?!!

网友:
安装第五张光盘

这个安装就很快了,装完之后整个安装过程就结束了安装第五张光盘

这个安装就很快了,装完之后整个安装过程就结束了
到这一步 总是提示要插入disk 5
怎么弄啊?

网友:
这么高大上的东西

网友(2015-06-01):
does old key generator works with simics 4.16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i suppose not

网友B(2015-08-01):
楼主,为什么我安装完后鼠标用不也啊。

网友:
特别有用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5-09-24):
正准备在simics上装一下sun solaris 9,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请问最后安装完三个session出现下面错误
Traceback (most recent call last):
  File "E:\sloris\targets\sunfire\sunfire-6500-system.include", line 17, in ?
    import-sunfire-components
  File "E:\sloris\x86-win32\lib\sunfire_components.py", line 16, in ?
    % conf.sim.simics_base, __name__)
sim_core.SimExc_Attribute: Could not lookup file
Warning: The 'sunfire-components' module was supposed to register the 'sunfire-3500-backplane' class, but did not
Warning: The 'sunfire-components' module was supposed to register the 'sunfire-4500-backplane' class, but did not
Warning: The 'sunfire-components' module was supposed to register the 'sunfire-6500-backplane' class, but did not
Warning: The 'sunfire-components' module was supposed to register the 'sunfire-cpu-board' class, but did not
Warning: The 'sunfire-components' module was supposed to register the 'sunfire-sbus-board' class, but did not
Warning: The 'sunfire-components' module was supposed to register the 'sunfire-pci-board' class, but did not
Warning: The 'sunfire-components' module was supposed to register the 'sun-sbus-fas-hme' class, but did not
[E:\sloris\targets\sunfire\sunfire-6500-system.include:17] the command did not complete properly; interrupting script
[E:\sloris\targets\sunfire\peanut-common.simics:7] the command did not complete properly; interrupting script
[E:\workspace\targets\sunfire\peanut-common.simics:2] the command did not complete properly; interrupting script

网友:
无法配置图形界面  改变添加代码后还是没有图形界面console on ttya,simic输入stop再回到console,ok字符后面怎么也不能输入命令了

网友:
终于找到了,希望能用啊~

网友(2015-11-21):
win7/8+simics在x86平台上模拟sparc架构运行memory compiler全程教程
资料, memory

网友(2016-02-12):
回复 网友C:

peanut-sol10-cd-install2.simics会安装u2 cd2-cd5,所以要修改文件中的5为6,将5也读进去,第二步好像所有的ios文件都安装了

网友D:
谢谢楼主分享,花了两三天,总算弄好了!

网友(2016-04-15):
正需要整个,学习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为什么安装完之后打不开peanut-common.smics ?打开之后是这样的
   请大神指教!急!

网友(2017-02-03):
回复 楼主:

网友(2017-09-07):
回复 24# 材物之自由飞翔 可以帮我弄个.18工艺的单端口sram  吗?
谢谢了
可以私发我邮箱541092561@qq.com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memory  compiler 是行为级模型,如之前的论坛的网友说的,综合时需要把 .lib文件转成db文件。我现在转了之后用DC 综合还是会报一些错误:我看memory compiler生成的行为级.v文件,它里面会用到“!==” 这种操作符,DC 会报如下的错误:case inequality (!==)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,请问该怎么处理?

网友(2018-01-25):
回复 网友D:

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系统安装文件。  我找了半天,找不到古董级的unix系统。

网友(2018-07-01):
试试看看,希望有用

网友(2018-12-12):
话说,键盘的repeat怎么关掉啊?

网友(2021-04-21):
大佬memory compiler的包能分享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楼主分享,花了两三天,总算弄好了!

请教一下只支持solaris8的可以修改吗?

网友(2021-09-10):
楼主,我安装的时候遇到两个问题,1是simics安装路径下的peanut-sol10-cd-install1.simics文件提示是只读的,不可更改,2是5个系统镜像放到了workspace下,安装工具能识别前4个镜像,第5个镜像识别不到,您有遇到过吗

网友:
楼主,你好,这边运行memory compiler的时候报错,提示不能创建java VM,如图片所示,请问应该如何解决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楼主分享,花了两三天,总算弄好了!

你好,能否详述下过程,我这边各种提示少文件,一通修改后又提示无法创建java 虚拟机,请问你遇到过吗?谢谢!

网友(2024-07-13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为什么我安装完后鼠标用不也啊。

请问鼠标用不了的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