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求救

楼主(2014-09-28):
自己模拟团队设计的ram,已经画好电路版图了,但是因为接口太多,系统集成画起来烦且容易出错,希望把ram当成IP放入数字综合接口连接----电路依旧用画好的版图电路,是不是只能走lib和db这条路,如果没有lib该怎么办????

求解答,谢谢!!!!

网友:
为什么要综合,看你的描述只是为了routing而已。有什么,想得到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要综合的原因是ram的线太多了,layout连起来麻烦,想直接通过dc连线,然后layout将ram放进去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标题

回复 网友B:

    或许你的习惯描述与我平常接触的有点差异,以至于无法理解你真正的需求。
    Anyway,说一点相关的以供参考。如果有CDL和GDS,那可以转成 .v 和 lef/Fram view.如果以 LVS clean 为目的, EDI不需要 .lib 就可以做,ICC需要 .db, 自己写一个只含 pin name 的空的 .lib 转过去就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我们就在准备尝试写个空的block然后dc的时候dont_touch或者弄个空的lib试试,一直做前端的,突然跑过来做后端一堆不懂,哈哈

网友(2020-03-04):
thanks for your answ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