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导出的def 文件如何导入virtuoso,具体步骤是什么?

楼主(2014-09-29):
大家好!encounter导出的def文件导入virtuoso,需要map文件吗?具体步骤是什么?

我的步骤是:
首先 生成一个library,导入standard cell的gds
然后 将def导入该库

  在导入的过程中会显示下面的很多这样的ERROR:
ERROR: (OALEFDEF-50027): ./test.def(9068-10421) : The terminal Q on instance s2f_synchronizer_u6\/data_in_1r_reg_0_ was not found. The connectivity was ignored. Verify that the correct instance master is used.
ERROR: (OALEFDEF-50027): ./test.def(9068-10421) : The terminal D on instance s2f_synchronizer_u6\/data_out_reg_0_ was not found. The connectivity was ignored. Verify that the correct instance master is used.

def导入之后,打开该layout,会发现有整个design也导进来了,但是显示有问题。

显示的金属线都是一条细线,而非金属条。

求解求解!!

网友:
不知道,求解帮顶

网友:
def in flow很烦的,你要干啥

gds进icfb不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还需要导入lef吗?我是要验证一个PR工具

网友B:
用icc导入def,然后写出def得gds  导入virtuso  这个行不

网友(2014-11-15):
回复 网友A:
我用的encounter,都是GUI 界面化的,请问版主,用encounter在哪一步 或者 怎么导出 def文件呢? 想做scan chain的话必须要导出来def文件先 是吧? 多谢啦

网友:
可以用defOut 这个cmd。也可以在File->save->DEF 里保存。看你想存什么了。defOut 有些option的。你仔细看看

网友(2015-04-13):
准备学习def文件的飘过

网友(2022-06-29):
引用 网友B:
用icc导入def,然后写出def得gds  导入virtuso  这个行不

那请问怎么导入def文件呢?导入def文件之后出来的不是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