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logic库没有ant cell

楼主(2014-09-29):
请教个问题。icc在check_lib的时候 ,发现logic 库里面没有ant cell的定义,我想如果自己做一个该怎么做?physical 库里面是有的。先谢谢了

网友:
这种加不加都没关系,反正都能做下去。对 cap 和 power 有轻微的影响,很多工艺都是忽略的。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主要是有的线有ant的错,当然加buf也可以,只是不让加ant cell来的快

网友:
反正现在工艺一般都不加antenna cell

网友:
自己写个空的cell,lib

ant {
  pin ( Z )
}

楼主:
搞定了,谢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