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问Cadence中analogLib库里 nmos和nmos4区别

楼主(2014-09-29):
求问Cadence中analogLib库里 nmos和nmos4区别。另外那个MOS_a2d是啥?

刚开始学这些东西,还啥都不明白,请大家指教。
谢谢!

网友:
名字不一样,一个有4一个不带4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吗。。那干嘛要区分啊。。

网友:
一个是三端器件  一个是四端器件,nmos4衬底可以选择,有些可能是衬底与源相接但未接地,而nmos三端器件一般默认衬底接地

网友:
一个有衬底端,一个没有

网友(2014-11-19):
三端器件和四端器件的区别,并且当mos作为三端器件时,body是接地的

网友(2019-10-31):
同意3端和4端的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