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rminal的作用

楼主(2014-09-29):
请教一下,做版图时,为什么一定要加termial,其作用是什么?我是新手,非常感谢大神的赐教。。。

网友:
每个port都对应一个terminal,port只是逻辑上的连接,terminal是有金属属性的,,,真正的物理实现是要通过金属连接的,通过terminal的金属连接,才能将对应的逻辑连接关系物理实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额,终于能想通了,太感谢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