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libre做layout后仿真时提取器件重复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29):
在做layout后仿时,发现电阻提取有重复的问题,如图1,电路上是两个seg=2的串联电阻再并联,提出来后如图2,还是2个串联的电阻再并联,但是每个电阻都变成seg=2了。提取重复了吧。
图1 电路(2个串联的电阻再并联)

图2 后仿提取的电路(每个电阻seg都变成2了)

但是当我把电路改成每个电阻都是seg=1时,如图3。这样提取出来的电路就是正确的,如图4。

图3  每个电阻都改成seg=1,多调用2个。

图4  提出来的电路正确。

请问,这种问题怎解?

楼主:
为什么图片发不了,删也删不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怎么行呢?是用的工艺厂给的PDK呀,器件什么的都是PDK里面的库。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PDK库的问题,可要求foundry厂帮忙验证是不是PDK库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嗯,再鼓捣鼓捣,还不行就和工艺厂沟通一下。

网友(2015-05-28):
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 我也遇到了 不知道怎么办...

网友:
是PDK库的问题,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smic110中,一个串联的电阻,seg=8,但是提取的netlist中,就一个电阻,segments (段数)识别不出来,LVS就不过。最后解决的办法,还是改了电路,不用这个segments这个参数,直接调用电阻串联,或者在线上命名使其串联。

网友:
标题

有可能是command  file  文件定义的问题  你可以把相应的net点标pin   看是否能check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 解决办法就是去改电路把seg设成1串联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好办法!

网友(2015-12-09):
还有其他办法吗,电阻太多改起来麻烦

网友(2016-11-11):
回复 网友D:

现在回答好像有点太迟了,不过还是想问一下提取的是spectre还是calibre,一般提spectre不容易出错,如果是calibre的话需要在弹出的setup里面设置reset properties,原来应该默认有个m=1,自己添加segments=1,如果需要还可以添加fingers=1,这样出来应该不会重复提取了。

网友:
楼上(14#)正解,抽取生成电路的时候设定segments=1,fingers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