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导出CDL时修改电阻,mos等Cell的CDF参数的方法cdfDump和cdfDumpAll

楼主(2014-09-29):
一、cdfDump和cdfDumpAll

当PDK不满足自己需求时,导出CDL文件前可能要修改CDF参数。可以使用CDF editor修改,但修改后点击apply再导出cdl时修改的参数不能立即生效,而需要save到一个文件中,再load。同时修改的参数不能保存,每次重启icfb的时候都要再修改一次,而且如果修改多个cell就很麻烦了。可以通过每次load一个CDF文件来实现,但存在另外一种方便的Dump(导出)CDF file的方法。

ProcessDesigh Kit library 中cell的CDF可以使用Cadence的CIW->Tools->CDF->Edit来修改,修改完成后点击apply,然后执行cdfDump和load命令。一般来说,启动cadence后修改的参数还是会存在的,如果不存在则参考第(6)条。

举例来说,对tsmc18rf库中的nmos2v进行修改。

1、CIW->Tools->CDF->Edit来修改参数,修改完成后点击apply(如果不想在图形界面下修改,那也可以在导出的文件中修改)。

2、然后在CIW的command line中输入cdfDump("<library>""<file>" ?cellName "<cell>"),(<file>包括完整路径),cadence会将该cell的CDF参数Dump成一个文件。如:

cdfDump("tsmc18rf" "/tmp/nmos2v.cdf" ?cellName"nmos2v")

3、导出的文件中修改参数:使用文本编辑器(如gedit)打开刚才dump出来的文件,找到你需要修改的参数名。

4、使用相同的方法可以dump出多个cell的cdf文件,最后可以将他们集中拷贝到一个文件中,可以命名为library_name.cdf,(如tsmc18rf.cdf)。也可以使用更加方便的cdfDumpAll函数,将一个库中的所有cellname的cdf参数导出到一个文件中,例如

cdfDumpAll("tsmc18rf""/tmp/tsmc18rf.cdf")

5. 在CIW中输入load("<file>"),(如

load("/tmp/tsmc18rf.cdf'),然后打开CDF editor看看吧。

6、(可以重启cadence看看修改的参数是否还有效)接下来就是一劳永逸的步骤了,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~/cadence/ic616/tools/dfII/cdsuser文件夹下的.cdsinit文件,找到最后一行(;END OF USER CUSTOMIZATION),在上面输入

;Modifyingthe CDF command

load("<file>")

例如:load("/tmp/tsmc18rf.cdf')

这样在icfb每次启动初始化的时候就会自动修改cell的CDF参数了。

二、修改电阻analog器件cdf属性,以方便导出cdl的方法

1. 从CIW窗口,选择菜单Tools-->CDF-->Edit……

2. 在弹出窗口“Edit Component CDF”对话框中, 将CDFType 选为 Base

3. 点击 Browser按钮,找到要修改的模拟器件

4. 往下移动滑动条,在Parameters 后面, 找到 Simulation Information, 点击 Edit 按钮

5. 在新弹出窗口中,“Choose Simulator”,设置为 'auCdl'

6. 在“instParameters”处填上要导出的器件参数,比如res需要导出R W L

7. 在“propMapping”处填上要导出参数的参数名,如res需要填写nil R r W w L l,前面nil一般默认

8. 如果需要修改器件的模型名则可以在"modelName"处填写上器件模型名称

9. 其他项不需要改动

10.导出cdl后电阻的长和宽就可以导出来了,导出来的结果为:

     RR792 R318_MINUS R318_MINUS 5.0 $[RP]$W=1.80u $L=9.0u

在W、L、RP前都会有一个$符号,该$符在CDL中应该不是注释作用,无源器件(RLC)的类型说明一般都是用$做前导符号,在SPICE仿真网表中,$用作注释

11.在cdl验证过程中$后面的内容还是可以识别的。

12.如果lvs需要检查电阻的with和length,则在cdl导出时选择check resistor size

13.一定要注意cdl导出使的resistor threshold value,默认值是2000,如果有小于该阻值,则lvs根本就不会认识schematic中的电阻。

网友(2015-05-06):
挺好的,怎么顶得那么少

网友(2015-06-18):
真心的好!

网友(2015-07-23):
寫的好, 清楚完整, 頂一個. thanx.

网友:
赞一个,解决了我导不出电阻网表的问题。

网友:
很不错,解决了我的大问题

网友(2016-08-12):
很需要,楼主辛苦了。

网友(2017-07-28):
回复 楼主:

   base layer的修改是可以保存到database里的,当然dump后修改方便些

网友(2018-08-03):
回复 楼主:

   请教一下,这些修改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呢?我在PVS->QRC提取extracted_view的时候此萃取视图中电阻用Q查看属性的时候parameter中显示返回的是pcell中layout的尺寸,而property中才是返回的设计的真实值,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返回属性到property下面吧?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调整呢?谢谢

网友(2019-02-20)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,第13条,电阻的阈值为2000,对于*.RESI =2000,这个对Dracula有效,对calibre无效吧

网友(2021-02-10):
楼主写的很好,我遇到一个问题,想增加annotate op parameter中的参数个数,在CDF edit中修改oppoint的参数时删除原有参数后不会再显示,但是添加新参数时没有作用,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?symbol显示的是可以显示十个cdsparameter,但是只能显示原本的七个参数

网友(2022-02-28):
CDL是什么意思

网友(2022-11-01):
你好,我想请问下,当我反向 cdl转回schematic的时候,model name自动出现了值RP ;RESISTOR,导致我进行ADE仿真时,报错,说RP ;RESISTOR,未定义,该怎么解决。。

网友(2023-11-27):
很有启发,感谢分享

网友(2024-01-22):
我在CDF里添加了电阻的w l参数,怎么抽取出来的网表没有呢?请大神指导下

网友(2025-08-06):
谢谢!麻烦问下通过这个方法想把电阻的前缀XR改成RR,修改了namePrefix的参数值R,但导出仍旧是XR,不知为什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