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什么时候需要做boundary scan?

楼主(2014-09-29):
我的理解是boundary scan可以测PCB板上焊接是否有误,感觉当一个PCB上有多个chip就需要测boundary scan.
那如果只含一个chip,还一定要测bounary scan么?

希望大家多给意见~~·感谢!

网友:
就是检查io 能否输出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在ATE上测stuck-at fault pattern的时候,就会知道IO是否有问题。(IO有问题,pattern肯定fail)
    如果只是测IO的功能,感觉好像没有特意做boundary scan的必要呢....

    感谢回复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需要吧,可以通过BC检测内部mbist电路状态或进行SCAN电路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