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ate driven 结构的RC常数是怎么确定的?

楼主(2014-09-29):
看到有些Paper中说RC常数在0.1~1 us范围,请问下这是怎么得出来的呢?

网友:
需要这么久 才能把esd能量泄放完
比如你的大mos 打开后能过多少电流 那么对于确定的比如2kv hbm  有多少电荷 需要泄放 计算即可
1us是经验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请问有具体介绍的资料可以分享吗

网友:
坛子里多得是 不是我不发 是实在很多 我再发没必要啊
柯明道 A Wang, voldman  这几个货写的书的都可以看
很多论文的背景介绍  或者学位论文里都会有
主要是这个小问题就这么点 已经说完了啊 呵呵
你要看别的问题 就从学位论文入手(容易) 然后根据需要再去找

网友:
回复 2# enian 小白有一点不明白,ESD大脉冲能量瞬间就来了(比如100ns),在将近1us的时间里它就等着被泄放而不去攻击别的小兵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