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防止差分高频信号线的能量泄放到衬底上去啊??

楼主(2014-09-29):
如何防止差分高频信号线的能量泄放到衬底上去啊??

网友:
加nwell, 用高层metal。

网友:
同意2楼说法。首先你要弄清楚能量如何泄下去的:大部分就是通过寄生电容传递的。只要避免与衬底产生寄生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唐长文的VCO论文,够细致

网友:
0)走线尽量短
1)用高层金属,增加path与sub之间距离,减少电容
2)将多条垂直于差分线的低层金属条置于差分线下,可隔断高频走线射向sub的电力线,低层不用大块金属以规避涡流
3)在高频差分线下放置阱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。

网友(2015-03-31):
楼主讲的非常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