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包生成和传递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29):
求助,我跑的代码,由generator生成的data包无法传递到interface中去,但是,在driver中生成的控制信号都能传递过去,但是在传递包时,for语句没有执行,直接跳过了,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    数据包生成了有put到通道中吗?   driver中需要get通道中的数据包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啊,但是包还是没传递过去啊

网友:
没有代码 光看波形怎么看的出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代码在服务器上,copy不出来啊

网友:
嘿嘿,偶天天跟包打交道

网友:
没有代码 光看波形怎么看的出来
引用 网友B:

对啊,看波形怎么能看出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是小菜鸟,还在苦逼的学习中

网友:
  一看eop一直都为高,就知道driver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现在解决了,是对包new的地方不对,导致包长恒为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