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共源共栅及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的次极点

楼主(2014-09-29):
如图所示,在池保勇的《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》的334页,从x向上看进去的阻抗,我计算的是  ,那么当R比ro小的多的时候,即可忽略R,Z近似为1/gm,但是当R为大电阻时就不可以忽略了。这里R=gm3A*ro3A*ro3,是一个大电阻,是不应该忽略的。但是书中介绍这个次极点是求得的阻抗是1/gm。请问这是问什么呢?求指导,谢谢……
PS:拉扎维的书上这点的阻抗也是1/gm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是说,在高频时,阻抗z=1/gm,那么低频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说的对的,当高低频节点分析时,有这个问题。
我以前也注意到了,但是一般性推论结果是对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之前讨论过了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41866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