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untu上的Calibre 2014 vs Calibre 2013:Calibre2014根本不能通过系统检测

楼主(2014-09-29):
Well,坛上已经有Calibre 2014版可供下载安装。使用2011版的patch和license安装启动程序都没有问题,但要实际运行程序比如mmDRC等时,则报错误Linux版本不是Calibre所支持的Linux,立即中断执行。而Calibre 2013一直是除了报warning之外则还可以继续运行程序毫无问题。看来Caliber2014的OS系统检测程序calibre_vco现在执行更严格的OS检查,除了所支持的RHEL和SuSe之外,别的Linux现在可能不能再运行Calibre 2014了。诸位是否能够在Mentor官方支持的OS系统(包括科隆版如CentOS、Scientific Linux、Oracle Linux)之外的其他任何Linux上运行Calibre 2014?

网友:
能,得修改calibre_env calibre_vco,俩个文件。
似乎就俩处,一个是 and 改成 or。
还有个忘记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LZ的很多东西都很实在,有料。EDA的platform的选择还是RHEL系列,有时当你运行一个模块,往往会出现shared library的问题,如果用DEB或者ubuntu系列的解决起来比较麻烦,有dpkg的还可以,如果没有dpkg,你可能要下载RHEL的rpm然后解压找到相应的shared library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如果用RHEL,出现shared library的类似问题,一个yum就能解决问题。

楼主:
    这个只是针对Mentor支持的RHEL和SuSE以及衍生版比如CentOS等有用,对非Mentor支持的Linux比如Ubuntu等Debian衍生版没有什么帮助。

楼主:
回复  min4max

   LZ的很多东西都很实在,有料。EDA的platform的选择还是RHEL系列,有时当你运行一个 ...
引用 网友A:

实际上没有这么复杂。好在我已经找到了终极解决方案了(另外开一篇就专门说说这个在Ubuntu上运行Calibre2014的终极解决方案——实际上对其他类似软件也有帮助)。根本没有想到解决方案是如此简单!

网友(2014-11-09):
请教一下LZ :calibre2014我装在REHL6的32位系统上,安装不成功,是不是不支持32位的系统啊?谢谢

网友(2015-04-18):
大家都是在哪里找的破解?

网友:
calibre2008装到redhat6.1安装破解都没有问题,输入calibre -gui 提示redhat 6.1  is not supported for use calibre product。难道是calibre版本太低?请问怎么解决,之前在redhat4上面可以成功运行,在Ubuntu10.04上也成功运行,现在换到redhat6.1之后出现错误,安装过程都是一样的。。license也加在成功。 求教怎么解决。。

网友(2016-07-09):
楼主被请去谈话了?怎么帖子都被禁止了呢??

网友(2016-09-28):
setenv  CALIBRE_2013_4_ALLOW_IXL_ON_RHEL6   1010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