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cmos LNA设计详细步骤 谢谢

楼主(2014-09-30):
narrowband LNA 谢谢

网友:
能写成小册子流程化东西,是没有多大价值的,差异化,才是价值的体现。

网友:
个人愚见:窄带就使用CISD,通过功耗和供电压得电流,从而得Q和W/L和Cgs和电流镜等,然后通过谐振频率得到Cex和Ls和Lg,然后加入正体或者复用之类,然后弄好输出匹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窄带就使用CISD --- 请问什么是CISD?

能不能有paper或者具体公式, 谢谢

宽带又怎么样?

网友(2020-10-11):
共源级MOS管栅漏寄生电容在CISD-LNA(cascode inductive source degeneration—low noise amplifier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