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设计版图时,要考虑模块性能要考虑哪些方面?

楼主(2014-09-30):
RT,在设计版图的时候,以模块性能为最主要的目标,要考虑哪些因素?一般会考虑走线上的电流大小,IRdrop,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吗?

网友:
如果是高频模块的话内部走线尽可能短,避免与sub产生过多的寄生电容。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话当然是安静的与不安静的尽量分开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