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共晶焊与点胶焊对晶圆背面金属的要求有什么不同

楼主(2014-09-30):
哪位大神指导一下

网友(2014-11-08):
用的时候没关心过,应该没关系吧?

网友(2014-12-11):
常规是GeAu,表面镀金 也可以是Ni阻挡层后镀金
点胶倒无所谓,不金属化都可以的。

网友(2015-05-05):
学些了,顶贴

网友(2018-12-10):
做POWER,就必须要背面金属化(钛镍银、钛镍金,如果做一般IC减薄后直接上胶水就可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