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untu 14.04 下安装 Silvaco 64位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30):
各位大神,我在linux下运行deckbuild时,出现了如下错误提示:silvaco/lib/sflm_monitord/7.4.15.R/x86_64-linux/sflm_monitord.exe: Command not found.

silvaco/lib/deckbuild/3.38.19.R/x86_64-linux/deckbuild.exe: Command not found.

这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?又如何解决呢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64位系统执行32bit程序出现 Command not found,没解决

网友(2016-04-27):
是不是LINUX操作系统的问题,用小红帽可以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小红帽能 试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