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做完CTS后Debug clock 发现clockTree没连线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4-09-30):
希望能者帮忙解决,请看下图第一个图就是没有连线的clockTree ,感觉sink端之间只有filghtline连接

sink 之间没连线

sink 之间没连线

Debug clock

Debug clock

网友:
有route_zrt_group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route_zrt_group是什么意思?我使用的是EDI,你说的是ICC上的东西吧?在EDI中该怎么讲?
谢谢指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哦 那我 不清楚 回复错了 EDI的东西忘记了

楼主:
好的,谢谢楼主热心帮忙,同时请教其他高手,能不能帮助在下解决此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用clock spec 文件了么?用的话就在产生的spec 文件中加入有一个route clock net 的option      脚本中也有下面这个变量设置成true。  setCTSMode -routeClkNet true

楼主:
谢谢,您的回复,SPEC文件中设了RouteClkNet  Yes ,我们把lef中对cell重复定义的内容删除后,CTS绕线就好了,这是什么原因啊?CTS绕线与cell重复定义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    可能有错误就没有做某些工作了,我不熟edi,猜的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