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IM做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memory不够?

楼主(2014-09-30):
有没有知道怎么修改哈?我用HSIM做一个数字电路的混合仿真,提示 cannot allocate xxx bytes...

尝试着用 hsim -memlimit 。输出结果是 4029MB if memory can be allocated on this machine!

有谁知道怎么修改,HSIM运行时候的分配空间吗?

网友:
大有收获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看上去是32位的HSIM? 有没有hsim -64的命令行选项?

网友:
memory is not enough ?!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:换成64位的HSIM。。。。
伤不起。。仿真速度还是太慢。。们数目太多了。。

网友(2015-06-02):
非常不错,必须赞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