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cvlog: *E,: SystemVerilog 'shortreal' data types are not currently supported

楼主(2014-09-30):
最近在用 Cadence的IUS,IES时发现编译systemVerilog时报错:ncvlog: *E, SVUSTY(): SystemVerilog 'shortreal' data types are not currently supported。

我的IES是12.20,按说版本也不旧啊,怎么就不支持shortreal呢? 是不是调用irun的时候有些选项没打开?

请高手指点,谢谢啦!

网友:
-sv
不过使用之前请输入which irun 命令查看下版本是否正确无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which  irun了,版本没问题,12.20;

irun后有参数 -64bit     -LIcqueue     -sv

还是报那个*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