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使用R&S SML 03信号发生源。

楼主(2014-09-30):
大家好,
    最近在测试,使用一个R&S SML 03信号发生源来产生一个90MHz时钟信号,但是不管怎么设置这个信号源,输出频率总是稳定在1.2KHz左右,让人十分无奈。明明设置时是90MHz,信号幅度好像好可以,就是频率总是不变。请问有没有用过这个信号源的,给点建议吧,万分感谢。

网友:
是不是带调制的源,而你未把载波加上?或者仪器出问题了

网友:
如果你是用ADC采集后看的,采样率接近90M,那么你看到的只是频差

楼主:
多谢楼上两位,今天又好了,但是好像无法设置DC offset,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设置DC offset,这个正弦信号用来做时钟信号的,所以希望DC offset is 900mV。

网友(2021-09-08):
SML03 二手价格几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