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中LDO指标

楼主(2014-10-01):
pll中给VCO供电的一般单独做了一个LDO,对这个LDO的指标要求是什么呢?负载电流就是VCO的功耗?LDO的PSRR是主要看高频还是低频呢?比如我VCO频率是1.5G,那我LDO的PSRR要看1.5G时候的吗?LDO的phase noise怎么考虑?

网友:
VCO的功耗是流过电源或地的有效电流,即瞬态电流的RMS

网友:
高低频都要考虑,pn看do 输出noise对vco的噪声贡献

网友:
PSRR聪低频到高频都要关注

网友:
如果是LC VCO,因为环路对VCO的噪声是高通,所以高频噪声更重要?

现在是不是PLL的各个部分的噪声可以分别仿真出来,然后可以用这些数据仿真出总的输出噪声啊

网友A(2024-04-28):
楼主现在有想法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现在有想法了吗

同问